在ALLEGRO里如何修改板框?

楼主(2011-03-15):
各位大侠,在allegro里板框做好后,如何再进行修改?
谢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部分删除,重画outline就是咯!

网友:
能学习到的都要支持下  再说说谢谢

网友:
按F7 VERTEX 就可以了

网友(2011-06-02):
有没有更全面一点的啊,

网友:
重新画,F7都可以

网友:
同意樓上, 重新畫

网友A:
有时候只要修一小部分,我一般是先用z-copy,基于outline建立一个shape,然后删掉outline,把那个shape修成我要的外框,最后再用z-copy,基于shape建立outline,删掉shape。
这样可以保证outline是连续的。

网友B:
一般的做法是建立一个mechanical symbols 做好后,保存在你的库目录下,然后调入这个器件,下次要改板框,直接改这个器件,update下就可以了。
一般丛机械CAD图导过来就是这么做的,这样是最方便。
提醒,编辑这个器件的时候,参考坐标0点不要移动了,否则导入坐标会对不上的

网友:
setup->outlines->boardoutline...
选择editor  就可以改了

网友(点评):
真乃神人也。

网友:
修改板框的.dra文件保存后,在板图里更新一下

网友(2011-10-22):
引用 网友A:
    有时候只要修一小部分,我一般是先用z-copy,基于outline建立一个shape,然后删掉outline,把那个shape修成 ...

这样怎么能确保板框是合并的呢?? 你本来基于outline z-copy出来的  在option里你选的是什么层面??
请指教  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的做法是建立一个mechanical symbols 做好后,保存在你的库目录下,然后调入这个器件,下次要改板框,直 ...

    作为个mechanical symbol导入  那那个框框的属性就是mechanical了   就不是板框  这样有误 不是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