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ogic中如何批量修改元件属性?

楼主(2011-03-15):
比如将原来0.1uF的电容全部换成0.01uF的电容,一个一个修改太麻烦了,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批量一次性修改?

楼主:
有人知道吗?

网友:
等待楼下的解释

网友:
方法如下:首先选择你要批量修改的元件中的一个,然后点右键菜单→Select All Parts of This Type →确认一下选择的元件是不是希望要批量修改的零件,在次右键菜单→Attributes... 修改Value的值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