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元器件序号的问题

楼主(2011-03-15):
原理图做好,导入allegro中,布局完成,修改原理图中的序号,例如将一个芯片的序号由 D1改为 D3,生成网表重新导入allegro,这时候原来布局好的芯片 D1和 D3会位置对调,也就是说元器件的位置随序号而动,如何能让在原理图中修改序号的元器件重新导入allegro中位置不变,原理用的是capture CIS画的,谢谢!

网友:
用的什么版本?我试了不会变。
我是直接update pcb的

网友:
update pcb?
楼上大侠,你咋更新的?
难道说不是导入netlist吗?

网友A:
如图,勾选Create or Updae PCB Editor Board
试了以后没有发现器件换位置

楼主(2011-10-28):
引用 网友A:
如图,勾选Create or Updae PCB Editor Board
试了以后没有发现器件换位置

我也是这样导入的,但是元器件的位置会动。如果你将下面的output board file也用上会不会,我直接输出打开PCB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也是这样导入的,但是元器件的位置会动。如果你将下面的output board file也用上会不会,我直接输出打 ...

update 以后本来就应该是用output board file路径下的那个文件了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