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层铺铜有三个电源怎么分割,求学?

楼主(2011-03-16):
    Drive.rar (339.61 KB, 下载次数: 51) 求高手指点,谢谢!

网友:
    在Place下有个Split Plane就是分割内电层的,注意画线时的线宽就是分割内电层时的安全间距,Connect To Net 是指设定你分割出的内电层连接的网络。

楼主:
    这个还是明白了,只是分割出来的电源有的没有连上网络。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