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元器件如何上下翻转 和左右翻转

楼主(2011-03-16):
在99se中 元器件可以上下翻转 和左右翻转  在pads中可以  请高手支招  谢谢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旋转吗?快捷键ctrl+r,是这个意思吗?

网友:
ctrl+r可以自由角度转,也可以直接点属性进去设置角度值

在同层左右换。。。那要编辑元器件吧

楼主:
ctrl+r  那是旋转 我说的是翻转  是指在同一层 沿X轴往上下翻转,沿Y轴左右翻转。这样翻转过后的元件跟原来的元件成轴对称,不是ctrl+r 那样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一个角度。不知道我描述的  翻转 和 旋转是否清楚

网友:
LZ说的是LOGIC

网友:
    可以,先试下哈

    不是在PCB里哦

网友:
    晕发错地方了

网友A:
    楼主要的功能在protel99se中确实有,在PADS LAYOUT没有。
    这个功能完全没有必要,是protel99se的一个BUG。这个BUG会害死人的!

网友:
    呵呵 PROTEL99是可以的

网友(2012-08-14):
引用 网友A:
    楼主要的功能在protel99se中确实有,在PADS LAYOUT没有。
    这个功能完全没有必要,是protel99se的一个BUG。 ...

    为什么说这个是PROTEL的bug?排阻,尤其是ddr的匹配排阻的时候,我觉得用这个功能很有必要。上下对称刚好反了,Y键翻转一下就行了。很方便,当然,IC 三极管 肯定不能这么翻转了,即使想翻转也只能用L键或者选中原件按空格,旋转。

网友:
    X轴 Y轴翻转不就可以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