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dxdesigner的层次图画法

楼主(2011-03-16):
想用dxdesigner2007.9 画的层次图,不使用lib的方式。
采用block的schematic生成local symbol方式。
使用起来总是感觉别扭,和orcad不能比。
那位会用或有training, 多谢了!

网友:
层次图的block本身就是local symbol啊,不需要在库里面做好了再调用到原理图中,如果你想把当前的sheet生成一个block,选tool——generate block symbol,输入名字,如果是自顶向下的方式可以选择add——block,画个框框输入名字,对着这个框框右键选择push schematic,这个东西在user guide里面讲的很清楚了

楼主:
多谢!
这2种方法全用过。就是不习惯。

网友:
哪个工具开始用都不会习惯的,既然你没法改变工具那就只有适应它!

网友:
楼上的真高手!

网友:
点选界面上的FUB图标,建立block,用工具栏上的进入层次图symbol来修改block,点右键或选择schematic进入子层编辑原理图

网友:
block右键选择freezen,冻结之后就不会自动更改block的网络名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