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ADS9.0汉化的问题!

楼主(2011-03-16):
大家好:
            我是一个刚开始学习pads9.0的。由于我英语较差,就下载了一个名为《pads9.02晴窗字典修正版》的压缩文件。解压缩后发现里面有三个档案,但是没有说明文件。我想请问大家,这说明文件具体放在哪个路径下面?谢谢!期待大家的回复!我刚才把帖子发到资料区去了,望管理员予以谅解,头一次发帖子!

网友A:
你下载的是睛窗字典包,这个汉化不是放到PADS软件目录下的,你必需要安装睛窗这个软件才可以使用,使用这个软件汉化的好处是可以中英文互相切换,你可以到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32803-1-1.html去下载睛窗6.0和6.0的PADS9.1字典包。这个字典包PADS9.1以上或者以下版本都可以使用。安装好睛窗6.0后再导入三个字典包,具体使用参照睛窗6.0的使用说明

楼主:
回复你的回复 我正在努力中 !

网友:
2楼说的对,你得下载一个睛窗软件,用这个软件翻译的

网友(2011-12-05):
引用 网友A:
你下载的是睛窗字典包,这个汉化不是放到PADS软件目录下的,你必需要安装睛窗这个软件才可以使用,使用这个 ...

高手,你真的了不起!有Protel99SE的汉化包吗?

网友(2012-02-15):
有呀
如果用 AD 6的可以直接选择语言类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