*.bre文件怎么转为*.pcb文件

楼主(2011-03-16):
我使用的pads9.2,在router保存为*.bre文件。怎么保存为*.pcb文件啊?现在文档只能用router打开,能另存为*.bre文件。转为layout文件或者另存为*.pcb文件就报错,直接关闭啦
怎么处理啊?

网友:
用router打开直接另存PCB格式就好了吧

网友(2011-10-12):
不行啊 还是会出错啊 一保存就直接关闭了

网友:
    那就是你文件有问题,看看报的是什么错误,把报错解决掉

网友(2012-11-07):
  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?

网友:
    后来我换了个电脑,问题解决了。之前电脑重启都没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