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帮忙讲解下电路原理,谢谢!

楼主(2011-03-17):
    帮忙详细的讲解下电路原理,谢谢!

网友:
    这是哪边的线路?只是些简单的控制而已。。。

网友:
    对,就一控制电路而已!!

网友:
    不解其意, 輸出 CK_PWPGD 信號, 為什麼經過 0R 又回到輸入端?

网友(2011-05-05):
    1.TO 4F, 電路是那樣子應該沒錯! 原設計應該是P_VRMPWRGD直接接到CK_PWPGD的; 只是某個因素, 要加入這個電路Workaround, 如果這個電路沒問題的話, 那個電阻是不裝的(注意Dummy的意思就很明顯)
    : t3 p. i6 o; Z1 |2.這個應該是PC的電路吧! 目的在修正到CK_PWPGD端的Powergood時序.

网友:
    其实就是R47和C18起一个RC delay的作用,调整时序用的。

网友:
    這應該是某一Power sequence上的,由P_VRAMPWRGD信號經過某一RC延遲再經兩個反相器產生CK_PWRGD信號!至于4#的朋友說的,又返回源端,不是這意思,而是由P_VRAMPWRGD直接產生CK_PWRGD,至于為什么要加上上面的那些控制電路,應該是For時序要求!

网友:
    這是一個簡單的延遲電路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