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怎样出装配图

楼主(2011-03-17):
pads怎样出装配图

网友:
位号图吧

你gerber设置可以好就可以了

楼主:
怎么打印出来?需要到cam350中去做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1处选装配层,会问你顶层还是底层。
点击2处选打印。
3处设置打印机和纸。
4处设置打印情况,比例,居中,镜像等。
最后点右边靠上的run打印

网友(点评):
真的很好用!

网友:
不用打印出来啊,在cam350中打印设置那边设置成PDF文档就可以了啊

网友(2011-05-24):
如何将文字显示在零件中心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个是要手动去调的吧!

网友:
装配图是干嘛用的 ,似乎从来没有用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