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0怎么打不开DDB文件是不是不支持了

楼主(2011-03-17):
我用最新版的AD10怎么打不开DDB文件,是不是不支持了?
是正式版并且有安装插件的,用AD9试过可以打开就是说文件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绝对是支持的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试了好多次还真是打不开,楼上的介绍下经验?是不是和以前的版本AD9一样的方法导入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LZ是不是弄错了啊,一般来说低版本的打不开高版本的,高版本的可以打开低版本的,但是你说的情况是高版本的打不开低版本的,在下就不知道是为什么了

网友:
实际上是需要安装相应的插件,楼主安装的就是最基本的版本,如果需要其他功能,还需要安装相应的插件,具体请楼主在坛子里找找方法,不难的……

楼主:
安装后的文件占用了5.09GB,插件应该是全部安装了?

网友C:
是不是lic文件没有指定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lic文件没有指定啊?

SCH、PCB编辑功能正常啊。

楼主:
我就不信上面的几位说的,你们的DDB文件用AD10这个软件真的可以打开?肯定又是个BUG!

网友:
    要先转换过来才能打开,不能直接开起。

网友:
    可以用导入功能,但部分可以,有的不行,不知为什么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网友(2011-06-02):
    我的也打不开。

网友:
    :lol哎,我的也一样

网友D(2012-10-19):
    我的系统是WIN7旗舰版,  为什么不管AD10还是2004都打不开PCB文件,原理图可以打开……
      请教高人指点……      非常感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的系统是WIN7旗舰版,  为什么不管AD10还是2004都打不开PCB文件,原理图可以打开……
      请教高人指点 ...

导入吧:File->Import Wizar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