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AD9中 如何設置焊盤,是其製作出單面焊盤時孔中間沒有鍍銅

楼主(2011-03-17):
AD9中 如何設置焊盤,是其製作出單面焊盤時孔中間沒有鍍銅
因為使用AD9后,在top-min-bot 處設置 出了toplay 層有焊盤大小,mid and bottomlayer 都設置為0mm,看3D效果時發現,孔
中間是有銅的,好想發給廠商製作,孔中間也是有銅的,故想請問各位大俠,如何設置,才能保證孔中間是不鍍銅上去的,就是一個單面的焊盤!
靜待回覆!!!

网友:
你搞错了,双击焊盘,在Properties栏有个plated,把勾勾去掉。

网友:
"mid and bottomlayer 都設置為0mm"你这个设置应该是焊环宽度为0。
孔壁非金属化为楼上正解。

楼主:
感謝樓上兩位回覆,實際驗證OK,謝謝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