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, 那些信号属于高速信号?

楼主(2011-03-17):
请教大家,PCB板上 哪些信号属于高速信号? 高速信号Layout时要注意哪些地方? 高频信号和高速信号有啥异同点啊?先谢谢啦!

楼主:
时钟信号是高频信号,我先在这抛砖引玉啦

网友:
DDR,CPU,USB SATA DMI HDMI LVDS 都是高速啊。

网友:
高速信号是用频率来分的,不是用名称。一般50MHZ以上就可称为高速信号了,当这些信号达至整个电路一定比重时,这个电路就可称做高速电路。当时钟信号达到120MHZ以上就要采用高速电路设计方法。

网友:
现如今PCB上跑的线几百兆到10G比比皆是,PCB工程师需要做的不是简单的做以区分高速低速,而是通过设计来调节其中的矛盾使其和谐相处。

楼主:
谢谢,大家的回复,

网友:
    高速信号是以频率和电平来确定的么??

完全不专业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