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CANBUS总线和i2c总线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1-03-17):
感觉这两种总线都差不多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两种总线根本就不是一回事,相差太远了。I2C总线是三线制一根data,一根clk,一根gnd。而CANBUS是差分传输,在电气性能上与RS485相近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有理

网友(2011-04-16):
同意楼上的说法,大家有没有详细的资料。上传一些给新手学习一下吧

网友:
差的有点多。直接百度就知道

网友(2020-01-02):
    i2c支持的速率较低

网友:
    协议也完全不一样

网友:
    I2C 一根DATA+CLK,速率一般跑个100K。CAN总线一组差分对,速率高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