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part reference 属性下的名字不一样??请高手解答

楼主(2011-03-17):
\请教高手,如下图

网友:
你的問題跟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45021-1-1.html 相同.
可能是階層式繪製原理圖造成的.請參閱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30786-1-1.html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Thanks~
 A command in Capture menu Accessories-->Transfer Occ. Prop to Instance-->Push Occ. Prop into Instance
WARNING: make sure you UNCHECK "Use this to remove all the Occurence properties from the design......".
After running this all my reference mismatch were resolved. I was able to copy parts or even whole page without problem.

网友:
不错,学习了。。。我从altium转过来也遇到这个问题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