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是Pads Logic问题

楼主(2011-03-17):
不想要这种边框
怎么操作可以编辑Logic的边框的 请大家帮助  谢谢了

网友:
不用编辑,更改你图纸大小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但我现在就是需要边框   需要注明图纸的相关信息 如版本号等    就上这个边框中右下脚东西太多 我想祛除掉 简化点  按自己的意愿去做出来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!

网友:
刚开始我也被搞地晕头转向,现在我全部删除了

网友:
如果想改那个框的话直接在那上边用2dline画  之后全选右键  combine整合到一起  在保存到库就可以了       想删除某条线要先把整个框打散explode之后修改  ,之后别忘了在全选combine一下  保存到库
那些字符就是直接添加的TEXT在整合到一起就行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恩  不错 这是个好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