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关于信号线和铜皮之间的距离设置

楼主(2011-03-17):
请问怎么设置信号线和铜皮之间的距离,就是动态铜皮的避让距离?

网友:
你用的那个版本?16版本的如下,15版一样的可以到constraint manager 里面设置!……

楼主:
我设置了,怎么感觉没起作用呢。我用的RF-PCB里的Add connect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大侠好呀,向你请教 和共同学习关于RFPCB这个菜单的命令的使用,我q 369900187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看看help!
他设置的是区域里面shape到cline距离!
这个好像对rf-pcb里面的connect,不知道有作用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提醒,问题解决了,原来RF-PCB菜单里的Add Connect拉出来的不是Line而是Shape,所以应该设置Shape to Shape的距离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Add Connect拉出来的是Shape,这个shape一般是带状线,不知道怎么跟pin连接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也想知道,每次我拉出来,两端的网络属性也设对了 ,但连到焊盘上飞线一直存在,不知道怎么回事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难道也给拉出来的shape设置net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