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何在dxdesigner 中放入一个电阻会有红色的框?

楼主(2011-03-17):
如图!

网友:
可能是库里面做的框!

网友:
应该是你库里的symbol和你放的不一致,你在原理图里右键symbol, update一下就应该好了

网友:
三楼正解,我以前也遇到过

网友:
是中心库又更新了

网友(2011-04-26):
我也遇到过!!

网友(2011-09-07):
是你这个封装在库里有改变,update symbol之后就没有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