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如何删除没有网络的走线

楼主(2011-03-18):
allegro如何删除没有网络的走线,在线等候

网友:
    直接删除 cline segs不可以吗?

楼主:
    我的一块板画完了。要选择没有网络的线和过孔,一次删除。

网友:
    你看这样行么?
取消所有高亮     然后把空网络(dummy)高亮一下   然后删除

网友:
    可以出report,然后点击坐标,按坐标删除即可。

网友:
    4楼正解

楼主(2011-07-21):
    要如何才可以一次把所有的空网络高亮?

网友A:
    这几天新学了个方法:Route – Gloss – Parameters --Line smoothing--勾上dangling lines&no- dangling lines,"OK"后,勾上Line smoothing后面的选项,点击“gloss”

网友:
    楼上正解,不用一个一个手动删

网友B(2011-11-23):
引用 网友A:
这几天新学了个方法:Route – Gloss – Parameters --Line smoothing--勾上dangling lines&no- dangling li ...

    这个慎用,用前请先备份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个慎用,用前请先备份

為啥?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    為啥??

有可能会改变一些走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可能会改变一些走线。

    我剛試了,為啥我gloss的時候,(只勾了danging兩項或者其中一項都試過了,其他的一個也沒勾或者是默認的)。gloss后再去查report。。。以前有多少danging,現在還是多少沒刪掉????????

网友E:
1.点亮所有的NET:全屏,打开所有走线层 assign coloer   ,find 选择NET,框选整个板子
2. Dehilight  find 里面选择NET ,不要用手去板子里面点,点 OPtions 里面的 NETS, 所有没被dehilight 的就是没网络的线段。
这样很快的,几秒钟就全部找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    1.点亮所有的NET:全屏,打开所有走线层 assign coloer   ,find 选择NET,框选整个板子
2. Dehilight  find ...

楼上的方法很好,谢谢分享了!只是第一步就够了吧——有网络的都标成一种颜色了,那么其他颜色的走线就是没有网络的线,一目了然。
    第二步还需要吗?不太明白第二步的作用,能否说一下?谢谢!

网友E:
    16.3里面框选全版时候没网络的Cline也会被Hilight,需要第二步把有信号的Dehilight掉,你试下就知道了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    16.3里面框选全版时候没网络的Cline也会被Hilight,需要第二步把有信号的Dehilight掉,你试下就知道了,呵呵

不会啊,我用的就是16.3,没有网络的cline不会被Hignlingt的,而且再执行如果第二步的话就又恢复原来的颜色了,反而不好。

网友:
    那第二步就免了吧,主要是会用就好,呵呵

网友:
    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要如何才可以一次把所有的空网络高亮?

高亮--net--输入:DUMMY

网友(2015-09-21):
引用 网友A:
这几天新学了个方法:Route – Gloss – Parameters --Line smoothing--勾上dangling lines&no- dangling li ...

慎用那个,会出现很多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