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帮助,一个很关于AD6地层很郁闷的问题??

楼主(2011-03-18):
大虾们请帮小弟看看,电源层采用负片,
我的想法是,中间那个GND周围的铜皮都被挖空了,
那么图中中间那个GND有没有连到地?

网友:
这个是要小心,这个是表示没连接到,不过比较好的制版厂商会帮你连上的,我们就是。

网友:
自己修改规则,不要依赖制板厂

楼主:
谢谢,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