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CB封装的问题

楼主(2011-03-18):
想做这个插头的封装,可是在我的软件上,一些设置不知道怎么搞,~
哪位老兄帮忙看看,有什么注意的地方

RJ21 Model (1).pdf

网友:
在 OrCAD capture  建立封裝庫的時候, 除了有信號的PIN要建立之外, 旁邊二個固定螺絲孔也要畫出來, 除此之外 PCB Footpriint  欄位也最好預先要填入相對應的名字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