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继电器封装

楼主(2011-03-18):
求继电器封装

楼主:
资料

OMRON G5V-2.pdf

网友:
楼上的钻孔0.3还是0.5?
圆的还是长方的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他的管脚是方的,0.5*0.3mm,做成圆的就可以了

网友:
用15.7做的,希望对你有用

这种封装很简单呀,楼主没时间做吗

网友:
看那个图没看懂,以前做的继电器都是园管脚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,我新手,求个参考

网友(2011-04-22):
这个也不会画,管脚画成圆的吗?

网友(2011-05-24):
goodsky MI-sh-112l 的肿么画啊。。没有datasheet可以参考,生成器也没有可以用的。。

网友:
而且引脚很奇怪啊。。那位大虾来指导指导··

网友:
我见过的好像是这样的:

@--@|          |
@--@
|          |
@--@

说明:6脚的,圆脚,竖直间距2.54,水平间距5.08,第2和第3行间距5.08;反正我做的时候,直接做2X5,水平5.08,竖直2.54,然后删除4、3两行,并修改pin num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谢谢··
最后是做出来了吧?制版没什么问题哦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and···我这是5脚的···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这个是你需要的datasheet吧

网友:
5脚的没做过,估计跟6脚一样,只不过是最后在去掉一个脚罢了。反正我用的6脚,但有一脚是悬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