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利用ansoftlink4.2能不能实现allegro163到SIWAVE3.0的交互

楼主(2011-03-18):
如题,利用ansoftlink4.2能不能实现allegro163到siwave3.0的交互?如何做,我试了几次也未能成功,allegro没有按soft菜单。请帮忙啊,急!
{现在allegro163里面可以出现ansoft菜单了,但是点击时显示error,错误信息“undefined function-runAaslinks”等,请问此问题怎么解决啊?}

楼主:
ansoftlink只支持到162啊??

网友A:
在integrate4 目录下有cdsmenus162 文件夹,
而没有cdsmenus163 文件夹,需要手动修改(最好复制一个再修改):
(1):cdsmenus162-> cdsmenus163,
(2):anslinks162.cxt-> anslinks163.cxt

完成修改后重启allegro

网友:
这里有个贴!   里面有教程的啊!!但我也没试过!我也是刚学SIwave!!

网友:
四楼正解,可以用,哈哈,支持!

网友B(2012-04-27):
引用 网友A:
在integrate4 目录下有cdsmenus162 文件夹,
而没有cdsmenus163 文件夹,需要手动修改(最好复制一个再修改 ...

按照你的建议,还是没有搞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点转换为SIwave,一点反应都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按照你的建议,还是没有搞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 点转换为SIwave,一点反应都没有

siwave ansoftlinl安装,
坛子里的资料,借花献佛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