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,ARTWORK的右边的菜单栏怎么找不到了

楼主(2011-03-18):
如题,ARTWORK另外一边的菜单栏找不到了

网友:
应该不会啊 你拖动右边的边框试下 看能往右扩大吗

网友:
看你抓图的样子就是这个原因 就往右扩大就好

楼主:
扩到最大也没有

楼主:
到边上也点不出来

网友:
点右上角的最大化也没有嘛

网友:
人呢 不会下班了吧 再不行 就重来ALLEGRO 或者换个XL的版本试下

网友:
我这更悲剧,家里电脑分辨率1280x800,右边的看到一点头了,就是拖不出来,屏幕不够啊,在公司22寸屏就没问题。

楼主:
重新来也不行,估计要重新装了 ,天啦

楼主:
    FORM问题,是什么问题啊,不明白啊

楼主:
    刚刚重新装了下allegro,还是不行啊,怎么办啊,正负片没有办法设置

网友:
    你这问题太少见啦 呵呵 真没遇见过 又不在你电脑旁 我们也看不到 你只能自己试了 多试几种情况 排除原因了 呵呵  或者看看其他高手有知道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