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高手几个问题

楼主(2011-03-19):
1.正平面负平面与正片负片是一回事吗?
2.除了能否自动避让,动态铜和静态铜还有其他区别和联系吗?使用时注意哪些就不会出问题呢?
请多多赐教啊

网友:
1.正平面负平面主要看你在哪看到的啦 主要你自己了解正片和负片就不会弄不清了 ,正平面我猛一听感觉说是正面似的就是TOP面,所以主要看你从哪看到的这两个词啦,来区分是哪个意思。
2.动态铜会自动避让,但你前提是一定要开smooth,但是正版的动态铜多的话 会很慢,静态就没事,一般都是静态做然后避让下或者你动态不动了就变成静态,建议最后都变成静态的,主要是动态万一不避让也不会显示DRC所以很危险!!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