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MENTOR EN中异形焊盘应该怎么画

楼主(2011-03-19):
一直找不到异形焊盘的画法,比如屏蔽盖焊盘,好像也是做成元件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adstack custom

能说得详细点吗?

楼主:
在PAD层用SHAPES画可以吗?创建PIN时,把默认产生的PIN删除,用PAD层画的SHAPES代替可以吗?
还有,椭圆形的通孔PIN应该怎么做呢?网上看到有说在DRILL层画,但我画了后在LAYOUT里面怎么找不到呢?而且LAYOUT里面EDIT LAYERS根本没有DRILL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