边框丝印问题!!

楼主(2011-03-20):
我从一个PCB的边框丝印复制到另一个PCB里面 弹出这
是不是我的设置那里出错了!!
各位大虾  帮我看看怎么解决

楼主:
版主 !!!来看看吖

楼主:
晕!!难道没人遇到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PADS中的边框是不可以同时出现两个的,你只能保存到库在调出来用。

网友:
楼主要设置原来图形的边框,该为2D线,然后在复制,就可以拉,
PADS里板框只运行有一个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