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adence 封装库调用的问题

楼主(2011-03-20):
我用LP_WIZARD 建立了一些封装放在一个test文件夹里,安装SETUP_LIBRARY 我在PSMPATH 和PADPATH中设置了相应文件夹的路径,可是导入网表却发现刚才已经添加到路径根本不起作用,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,期待回答!

网友:
你图片里哪里有test文件夹?

楼主:
是 PRE AMPLIFIER 文件夹

网友:
如果你把封装放到下面那几个目录里呢?如果那样有用,再具体讨论,如果那样都没用,就是你封装有问题。

楼主:
放在那几个目录里是行的,因为我在PRE AMPILIER 下有好几个文件夹 ,每个文件夹里面是他们对应的封装,如果我把PRE AMPLIFIER的子文件都赋予它具体的路径,封装是有的,可是如果我有很多封装,那样我也要每个都赋予它们具体的路径,这样不是太麻烦了吗?所以我请教有没有更好的方法

网友:
去掉PRE AMPLIFIER文件夹里面的空格试试?Allegro是对空格敏感的

楼主:
还是没有什么效果,因为我在AMPLIFIER 里面还有子文件夹,按照常理说cadence应该是对AMPLIFIER 里面的子文件夹查找对应的封装的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