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rts问题

楼主(2011-03-20):
建立元件导入封装时 TOP   Bottom 和 alternates 三个地方有什么区别? ?

网友:
一般做part只设置top的cell,这样你的器件无论是放顶层还是底层都用的是一个封装,设置bottom层后放置到底层会使用底层的封装,alternate 是额外的封装,供replace cell使用!你也可以在place cell的时候在栏目中选择!

楼主:
Cell editor 中建立封装时如何加入一个散热焊盘? 是加测试点么?

PS:谢谢rx_78gp02a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1、一般在作padstack的时候 设置热风焊盘
2、一般在pcb设计时加测试点

网友:
如果是想要一个pin的话建个padstack,也可以添加conductor shape到库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