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创建元件时如何填充颜色

楼主(2011-03-20):
请教各位,如何将图中小圆填充成黑色,谢谢!

网友:
點選小圓, 點滑鼠右鍵, Edit properties -> Fill style = Solid 即可. 如附圖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十分谢谢!

网友:
可是填完以后是不是都变成填充色了,连图形外框颜色都变了,这个是什么情况呀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是不是多选了呢
只选择填充的部分就可以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请问一下怎么创建一个实心的三角形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画个三角形,然后用上面的方法填充一下应该可以,你试下看看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三角形我是用线画的,这样选中那个edit propertity选项是灰色的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用画多边形的工具,先画个正方行,再选中一个角把他拉成三角形,再填充就可以了
挺麻烦的,目前只会这样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哦~~谢谢啦,这样就可以啦

网友(2011-05-31):
我同一个封装中要填充两种不同的颜色,有没有办法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不能雙色填充,這是ORCAD的程序限制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