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割地连接器件选择问题

楼主(2011-03-20):
    一般大家在不同的地之间互联时,使用较多的是什么器件?电阻、电感、磁珠都比较常见,也有用电容的,不知选用器件的依据是什么呢?比如用磁珠,是不是只需考虑杂波频率、需要的衰减度就可以了呢?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