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难以回答的菜鸟问题

楼主(2011-03-20):
pads中的画出来的电路板尺寸,也就是出图尺寸,与实际上生产出来的电路板的尺寸是否一样的?例如:要做的是800*650。。图上是不是也是800*650。。?还有就是给电路板厂要给哪几个文件的?什么格式的?
    本人未刚入门,见笑了,请大伙们指点指点。。。

楼主:
怎么还没人回答。。。自己顶顶。。

网友:
自己多看看基础教程。

网友:
支持3楼的说法

网友:
要多大的板子就画多大尺寸就行。
给厂家制板可以给PCB也可以给gerber文件。格式不用在意,一般layout软件输出的文件厂家都可以处理。

网友:
只在学习当中

楼主:
有什么好的PADS教程,大家介绍介绍。。

网友:
自己搜索一下就行了

网友:
自食其力,方能不断成长

网友:
问题1:电路板多大,你在PCB中就画多大就行了,图中与现实中的是一样 大的。
问题2:你直接给板厂PMS,gerber就OK了

网友:
很符合主题的名字

楼主:
PADS的教程,网上查很少的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指点,说得很给力。。

网友:
    互相帮助嘛,别笑人家新手!10楼回答正确!

网友:
    线路板厂家会自己出图的,你直接给PADS原文件他们会处理好的,现在线路板厂家人都很厉害拉,
    需要多大的板子,就画多大,相应线路板厂家也会做出多大给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