救急!!!

楼主(2011-03-21):
1、我做好的PCB要改板,怎么样才能保持测试点位置不变呢?
2、设置了两种规格的过孔,电源线上的过孔怎么使用大点的过孔呢,有没有快捷键

网友:
1.把测试点锁定不就可以了
2.打孔时选择过孔类型就可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1、锁定测试点?要更改IC或者大面积改动PCB怎么办?
2、同意,每次多要属性更改觉得麻烦,有没有更好的方法?

网友:
走电源线的同时,快捷键V,选择孔类型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这种快捷方式好像不行。

网友:
其实已经说的很清楚了
一般没有特别要求的话 谁会大面积改或者移动IC?
你就按一般的过孔去打 最后在回过头去一个改吧,一般的大电流线我是用2个大过孔

网友:
可以设置net属性,打开Setup\Design Rules,点击Net,在弹出的对话框里可以选择需要的网络,线宽、过孔和间距等等都可以单独设置。

网友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home-space ... um-picid-10333.html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走线时,按V-ENTER就会弹出孔类型的对话框,在选择类型,就可以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