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层次原理图设计中端口名不同能相连吗?

楼主(2011-03-21):
    orcad层次原理图设计中端口名不同能相连吗?

网友:
肯定是可以的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的。比如design entry hdl中有个符号alias就表示左右两方的网络是相同的,cis没用过所以不清楚,你可以查找帮助文档。

网友:
是可以的,但你需要注意的是IN PORT必须和OUT PORT对应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