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 EN封装问题

楼主(2011-03-21):
我有一个已经完成的PCB文件,但不是完整的工程文件,只有PCB文件目录下的
可以用BOARD STATION RE打开,请问可以保存里面的封装吗?

网友:
我在2004年就把RE的东西倒到expedition;但太复杂了

网友A(2011-05-13):
可以,直接file-->save-->ASCII Geomtries...,选All Geomtries,Navigator到你要的目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直接file-->save-->ASCII Geomtries...,选All Geomtries,Navigator到你要的目录。

re里面没有ASCII Geomtries、Navigator这些菜单

网友B:
在没进RE之前那个界面,可以保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没进RE之前那个界面,可以保存

你指的应该是在LAYOUT里面吧,我有的文件只是工程目录下的“PCB”文件夹下的内容
如果用LAYOUT也能打开的话,工程目录下的“design_geom”文件应该也有了,不就不存在保存问题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