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关于使用ipcore的问题

楼主(2011-03-21):
为了使用aurora协议我装了ise12.3,和modelsim6.5.
我按照一贯的做法add source->ipcore->aurora->generate->test_aurora.xco生成->

当我选择用modelsim仿真的时候,在modelsim里头就出现error,说你的实例没有定义。

而当我xst的时候,就会有error
HDLCompilers:87 - "tb_aurora.v" line 51 Could not find module/primitive 'aurora_v1';

我试着生成,仿真其他的ipcore也没有出现这个问题,我想请教一下原因,和解决方法,谢谢。

还有什么详细要问的可以跟帖或者pm我,谢谢了

网友:
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与你相同的问题
我在调用ip core时 发现,同时调用3到4个 ipcore  比如 调用5个count-8.0 时(我把他们名为 a,b,c,d,e),会出现错误
modelsim报错说这个 d,e这两个 module没有定义。我把这两个module注释掉后,可以仿真。无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