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般的引脚要设置成什么类型

楼主(2011-03-22):
我把所有非时钟非电源或地的引脚都设置成双向的,最后drc的时候虽然没有错误但是一大推warning,基本上是说双向不能接电源的。那请问要设置成什么样的?

WARNING [DRC0004]  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,VRING3.3V Power Connected to Bidirectional:  SCHEMATIC1, 03_9056  (218.44, 81.28)

网友:
我一般都忽略这种warn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