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机械安装孔的问题

楼主(2011-03-22):
    机械安装孔尺寸定好,我在pads中摆放的时候,觉得有些麻烦,就是四个孔之间的间距,摆放好了,再测量,再调整,再测量,这样真麻烦,有没有好的方法?

网友:
    3. 查找(Search)
    S<s>  查找元件元件或引脚,如S U1、 S U1.1。
    S<n><n> 查找一个绝对坐标点,比如“S 1500 1200”。
    SR<n><n> 查找一个相对坐标点,如SR -200 100。
    SRX<n>  保持当前Y坐标不变,查找一个相对X坐标点,如SRX 300。
SRY<n>  保持当前X坐标不变,查找一个相对Y坐标点,如 SRY 400。

SS<s>  查找并选中某一个或某一类元件,因为此命令支持通配符号“*”,如 SS U10。
注意:     快捷命令中的空格非常重要,如SS W1与S SW1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。SS W1是检索并选中W1这个元件,而S SW1则是检索SW的元件。
    SS <s>*  在检索命令中可以使用 * 号,进行批处理选择。方法是在SS后输入空格,在输入检索的字符名和 * 号。如SS C*,可以选中所有以字母C开头的元件。
    注意:     该命令在进行元件布局时非常有用如您可以用SS R*选中所有的电阻然后通过选择pop-up meun中的Move Sequential来逐个移动原件,进行布局。
SX<n>  保持当前Y坐标不变,移动一个制定的绝对坐标X点,如SX 300。
SY<n>  保持当前X坐标不变,移动一个制定的绝对坐标Y点,如SY 400。

楼主:
    多谢,问题已解决

网友:
    按坐标来,不知道你机械孔用的是焊盘还是board cut out,如果是board cut out,可直接在autocad直接导入,或者先用2d线画好,直接输入坐标,然后再转成board cut out,如果是焊盘直接输入坐标

楼主:
    机械孔用的是焊盘
    我特地做了机械孔的元器件,直接导入PCB,我可以调整大小和位置
board cut out不方便修改

网友:
    合理设置pads原点坐标,对定位很有帮助的,举个例子,autocad上一个孔怎么定位。首先在pads选择合适的原点,这里我选了板框一个边角,设置方法:右键选select board outline,双击板框边角,setup,set origin,弹出确认对话框,选是,板框边角就设为原点了,

打开autocad,测量孔位到和pads设定原点位置的水平垂直距离即x,y的坐标,这里测得是19.9,18.4,在pads放定位孔,坐标就是19.9,18.4,这样定位就完全没有误差了,这个方法可以定位孔,也可以定位元件的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