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!!如何删除T型点

楼主(2011-03-22):
求教!!如何删除T型点

网友:
好久没用了 快忘记了手里也没有板子上有T点的 你试下 好像是Logic-net schedule 然后选中T点 然后右键选Unschedule 试下 忘记了 不好意思 可能错哦了 建议先另存下 多试试 呵呵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成功了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解决就好

网友(2011-05-02):
如何加上T型连接?

楼主:
logic-->net schedule  点击需要增加T点的网络或引脚,点击右键insert T
或者在规则中设置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logic-->net schedule  点击需要增加T点的网络或引脚,点击右键insert T
或者在规则中设置 SigXplorer

网友(2011-11-30):
引用 楼主:
logic-->net schedule  点击需要增加T点的网络或引脚,点击右键insert T
或者在规则中设置

右键点击后没有insert出现。怎么回事啊?求高手回答。

网友:
T点有两种设法,一种是9楼说的,还有一种是在拓扑结构里设置,具体的看于博士视频教程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