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 转 orcad 问题

楼主(2011-03-22):
源: protel99se
目标:cadence 16.3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、
先将protel99se  ddb 用ad 09打开并转换,
按照视频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37638-1-1.html 将将工程另存为dsn的时候出错:
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5BBE852 in module 'orcad7ld.dll'. Read of address 00000000 at 05BBE852.

Exception Occurred In
SaveObject

2、
在AD09中直接将sch文件save as Orcad STD Schematic, 顺利完成。
然后用orcad  Capture 打开转换完的sch, 出错: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Translating SDT Schematic to Capture.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WARNING [XLT0012]   Unable to load the primary SDT Configuration file: '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ChenQingyang\桌面\SDT.CFG'.
WARNING [XLT0063]   Window's environment variable 'ORCADPROJ' is not set.
WARNING [XLT0012]   Unable to load the primary SDT Configuration file: 'SDT.CFG'.
ERROR [XLT0070]   Translation failed.
ERROR [XLT0071] Translation Notice  Error(s) encountered. Please check the Session Log.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求助,上面是什么问题啊? 为什么视频里面能转换成功?
后面的std.cfg 和 环境变量的问题是不是说我的cadence安装有问题? 如何解决?
急!   请兄弟们帮忙解决。

网友(2011-05-28)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,谁能解决啊。

网友:
    我之前也有转过,用16.3的orCAD无法打开,但是用16.2的orCAD就可以打开,你可以尝试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。 目前没有安装16.2,以后有机会再试试看

网友:
    好像是有这个问题。我下了几个版本都不行

网友:
    16.2可以打开 AD要是6.7版本

网友(2011-08-01):
   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    还不如直接用protel生成网表,,allegro建pcb……

网友(2013-03-29):
   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,怎么解决,要用老版本的AD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