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F电路

楼主(2011-03-22):
下面是RF电路的一部分,我想问一下,其中的电容,电感是什么作用,应该是阻抗匹配吗?请有相关设计的指点一下

网友:
我个人认为是个高通滤波电路

网友:
楼上正解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高通滤波器,RC的比较多,LC的我只见过低通的,还有为啥用两个电容,派性吗

网友B(2011-06-24):
四分之一的波长匹配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四分之一的波长匹配电路

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?各参数的计算
谢谢!

网友:
滤波作用,只要是滤除信号中的交流干扰信号.

网友:
6楼的解释应该是正确的:对于RF高频部分的匹配通过电容或电感来调整,一个是阻抗匹配的调整、另一个是相位的调整(即史密斯圆图上的容性区、阻性区和感性区位置的调整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