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G高速的设计坛子里有人在涉猎没?

楼主(2011-03-22):
如果坛子里有人在涉猎到了10Gps的开发,开这个贴大家在里面讨论讨论

网友A:
你想讨论什么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想讨论什么??

介质损耗,阻抗匹配,串扰,噪声这些哪些才是10G上最有决定性影响的东东?
接插件对10G信号的影响到底占据了怎么样的比重?

网友B:
做过10G信号的PCB设计,板材是普通FR4,个人感觉阻抗失控能对10G信号产生一系列问题。
10G信号过接插件的情况不多吧。10G信号过长普通FR4材料肯定不能满足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做过10G信号的PCB设计,板材是普通FR4,个人感觉阻抗失控能对10G信号产生一系列问题。
10G信号过接插件的情 ...

实际上用的都是FR4,FR4开启均衡或加重走40inch没什么问题。接插件对插损的消耗非常大的。尤其在不注意引脚布局的情况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实际上用的都是FR4,FR4开启均衡或加重走40inch没什么问题。接插件对插损的消耗非常大的。尤其在不注意引 ...

40inch的10G信号线这是什么概念?过了几级接插?中间没有驱动?你说的是你做的实际值还是理论值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40inch的10G信号线这是什么概念?过了几级接插?中间没有驱动?你说的是你做的实际值还是理论值?

本板对端加背板大概40inch,6.25G,非10G。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
我就说10G的40inch太恐怖了,6.25G的当然很常见,我做的也是板板对接但是线太长(20-30inch)会加个驱动。

网友C:
Nelco  N4000-13常用于10G 背板和链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Nelco  N4000-13常用于10G 背板和链路。

这种材料国内用的不是很多吧 应该超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楼主:

我就说10G的40inch太恐怖了,6.25G的当然很常见,我做的也是板板对接但是线太长(20- ...

背板上加repeater?

网友D:
10Gbps的貌似FR4不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0Gbps的貌似FR4不行?

看距离了,看水平了

网友E:
用FR4板材设计过,但是考虑到损耗等因素,直接把走线的线宽加粗,(参考层挖层了,故线宽加粗了)。走线距离也比较短(接近1inch),信号还不错。接插件没有设计过,但是应该损耗很大,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用FR4板材设计过,但是考虑到损耗等因素,直接把走线的线宽加粗,(参考层挖层了,故线宽加粗了)。走线距离 ...

有没有实测的结果大概秀一下。

网友:
没有做过相关信号测试
但是收发数据一直没有什么问题,运行良好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是Nelco 4000-13 SI的测试数据,整个链路长40 英寸。

网友F:
回复 网友C:

看不到频率轴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回复 网友C:

看不到频率轴哈

横轴是频率,单位是MHz,纵轴是幅度,单位是dB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参照左侧纵轴,回损的结果正常,但插损的结果不太理解。麻烦stupid释疑。

如10G,SDD11=-15dB,也还好,而此时SDD21=-28dB,还不至于衰减到这种地步吧?

网友(点评):
插损曲线堪称完美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首先,S11在-15dB时,所引起的S21不过约0.2dB。其次S21在-28dB时,频率大概在10GHz以外,对于40inches的链路来说,这个损耗再正常不过,而且这还是N4000-13 SI的板材。普通的FR4,如IT180在5GHz时,每英寸的损耗就在0.7dB左右啦。

网友:
高速的系统设计建议看看Stupid下面那个帖子“看完了这张图,SI就入门啦”,这样对全链路的认识才比较完整。TX+无源链路+RX,每个部分都有不少关键的技术点,只有各部分的设计都做好,系统才能可靠运行

网友(2011-04-21):
最近在研究10G信号,在Hspice下做仿真,接插件s16p的s参数模型只想用两路来仿真一对差分线,各位认为我该如何实现?在hspice软件下。

网友:
请教一个问题,S11在-15dB时,所引起的S21不过约0.2dB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