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immy版主:问个简单的问题

楼主(2011-03-22):
今天同事问个问题,弄了半天也没搞明白怎么回事。一个pcb文件把板框复制-粘贴会提示变为2d line,但通过操作鼠标右键shape-选中-属性:其中的2d line是灰色的不可选择(pads版本是9.2的,但在2007版本上可以的),不知道怎么回事,9.3也不行。说的有点罗嗦,请看下图:

网友:
复制时先把板框的属性改为2D线,复制过去后再改为board outline.

网友:
[右键 --> Uncombine -->右键 --> 属性] 看看!

网友:
我也曾遇到楼主的问题啊,学习学习

网友:
试论一下,好像一块PCB中只能有一个板框,改了一个,另一个就没了
PADS2005

网友:
所有版本只有板框一种属性,可以修改板框,不可以复用多个不同的板框出现

网友:
一山不容二虎,一个pcb文件不能同时放两个板框~~

网友(2011-10-21):
你们都厉害 行了吧 我就看着不说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