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什么是排阻串阻

楼主(2011-03-22):
请教高手什么是排阻串阻

网友:
若干个电阻组合起来就叫排阻

网友:
排阻是将多个电阻集中封装在一起,组合制成的,排阻分两种,一种有一个公共端,另外一种则没有公共端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楼主

网友:
    排阻就是排在一起的电阻,排在一起有多少个电阻,一端就有多少个焊脚,是SMT材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