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区域突起的原因

楼主(2011-03-22):
有一块板子,在BGA的地方开始焊接的时候是OK的,但是如果把BGA取下来,BGA周围一圈就会有凹凸不平的感觉,请大侠帮忙解释下原因

材质是FR4,Tg140,BGA是1mm的,奇怪的是0.5mm的BGA没有类似情况,但是也许0.5mm的压根没取下过

网友:
也许是拆BGA的方法不对或者用老办法直接用风抢吹,导致局部长时间高温,而板材TG值才140°,怎么受得了。

楼主:
没有直接用热风枪吹,rework station均匀加热的,不过还好不影响BGA安装

网友:
就是表面凹凸还是怎么样的?

网友(2011-05-09):
一般是局部受热,造成局部膨胀造成的。

网友:
进来学习一下!

网友(2011-06-27):
如果SMT制程正常的话,那就是板厂不行。板子可能在压合的时候没有搞好。这种板子。鼓包时有可能把过孔给崩断的。

网友(2011-12-10):
关注。楼主问题查到原因了没?分享一下呗!我现在是回流焊后过孔处起包,担心板子的可靠性,怀疑Pcb制程有缺陷

网友:
如果拆卸没问题,可能就是层压不好造成,内部有水分。最大的原因我感觉还是你们温度高了!

网友A:
我覺得是板廠的設備技術能力不行。用BGA返修台返修的話。溫度控制還是比較到位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覺得是板廠的設備技術能力不行。用BGA返修台返修的話。溫度控制還是比較到位的

还有一种可能:如果是无铅焊接,选用了普通TG生产,再拆和装BGA的出问题几率非常大;针对无铅焊接,推荐选用高TG板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