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BOM问题!!

楼主(2011-03-23):
各位大虾 有没遇到过 做BOM的时候
这里COPY 的元器件会少了  就是相同值的元器件 不显示
如 C5   C6  C7  都是1uf
但是这里只有显示C5   而少了 C6 C7
那位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? 帮我看看
不然做BOM累死人 还要一个一个去对!!
版主 过来看看

网友:
无图无真相.

网友:
点attributes,点add,想会出个下拉的菜单,想加什么属性加什么属性

网友:
嗯,是的操作下

楼主:
点attributes,点add,想会出个下拉的菜单,想加什么属性加什么属性
这我都试过了!!没用
那原理图是Protel 99 转PADS的!不知道是不是转的出现错误

网友:
等待高手出现

楼主:
6楼 的 方法还是不行    不过还是谢谢

网友:
你把原理图文件放出来就有真相了.

无图无真相.

网友(2017-02-18):
    EDA_BOMHelper,导出BOM到标准化BOM上ERP一条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