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dxp中一个铺铜的问题

楼主(2011-03-23):
    有一块外框不规则的板子要铺铜,其中有几个与地相连的焊盘在板子的边缘,铺铜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:在设定好GND网络的距离约束规则后,想一次性把铜铺完,所以铺铜时拉出来的那个框就比较大,铺完后就会产生如图所示的问题,keepout外面不想要铺铜的地方铜皮不会消失,因为已经和焊盘相连了。想到2个方法:一个是分多次来铺铜,每次都改变距离约束规则;另一个是先把焊盘拿掉,铺完铜后再放上去。不过这2种方法都比较繁,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一次性地铺完铜?

网友:
    再新建一个规则来约束GND网络与Keepout的距离,不过刚刚试了下就只是keepout那一条线上的铜没铺上,外边大于约束距离的还是有。不知道怎么整了就,等待高人。

网友:
Keepout外边铜皮消失,铺铜时选去除死铜。
    焊盘出去了,导致外边有铜,那就把外边的焊盘 “干掉”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