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请教:Hyperlynx导入IBIS模型时报错

楼主(2011-03-23):
初学Hyperlynx,导入一个PCH的IBIS模型,提示是有一个PIN是NC的,报错。求助,该怎么办?
错误信息:Differertial pin AG7 is paired with a NC pin in component ibxm_sff_rev10 of file.
用的是7.7的版本。

网友:
    ibis模型下载下来在它的IBIS模型编辑器中检查通过后才能加载试用。注意ibis模型的版本,pads2009版本的好像是v4.2.

楼主:
    谢谢,我把那个NC的PIN脚赋了一个模型就不报错了。不知道这样行不行。

网友:
    仿真之前一定要有驱动,NCpin要付模型,如果是hyperlinx
    7.5在斯波器中需要手工付探头,否则报错!

网友:
    请问如何才能下载这边的文章啊?为什么我下的都是网站的图标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