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阻抗的几个问题

楼主(2011-03-23):
我遇到一个问题,有两块Tuner+Demod电路板,用的是基本相同的器件,
一块的性能好一些,另外一块性能差一些,对比两块PCB,没有发现明显差别,
只是好的那块厚一些,为1.6mm,差的为0.7mm。
问题如下:
一块PCB如果线路阻抗一样的话,板的厚度对性能会不会有影响。比如1.6mm
的那块,同样的gerber做成0.7mm,会不会性能变差?
另外在PCB上走线和器件管脚尽量宽度一致,如果不一致用泪滴过渡,这样的说法
有没有根据,泪滴的作用是什么,对信号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?
以上问题请各位不吝指教,谢谢!

网友:
我只知道焊盘处的泪滴是为了加强导线与焊盘的连接强度,其他的就知道了,望高手多指点

网友:
板薄了,相邻层的线近了,更容易受到相邻层的线干扰了。具体还要看走线

线路的阻抗和板厚是有关系的

对于阻抗线,虽然都做了阻抗,但是相邻层靠近了,也对波形有改变的,可能会导致要重新调电路参数

网友:
看你层数是不是一样,厚的板多几个地性能都会有区别,还有阻抗是否做到等

网友:
一块PCB如果线路阻抗一样的话,板的厚度对性能会不会有影响。比如1.6mm
的那块,同样的gerber做成0.7mm,会不会性能变差?

会变差.

另外在PCB上走线和器件管脚尽量宽度一致,如果不一致用泪滴过渡,这样的说法
有没有根据,泪滴的作用是什么,对信号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?*

加强焊接的可靠性.对高速信号质量只有坏处没有好处,电源及低速信号除外

网友:
PCB是几层板?有没有阻抗走线?参考层是那层呢?

网友:
还是厚板子好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