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请教由PCB文件转hyperlynx的问题

楼主(2011-03-23):
当我想把一个PCB文件转成hyperlynx文件时,总是提示.HYP file is corrupt or empty.然后什么都没有,请问怎样才可以转成.hyp呢。直接在expediton PCB 转或者从hyperlynx转我都试过了,都是同样的回复

网友:
    如果是pads可直接从pcb里面的菜单点击boardsim完成转换!mentor的东西应该是比较简单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mentor的expedition确实转换步骤很简单。不过提示的错误是我要转换的PCB文件is not an Accel-EDA ASCII .PCB file。请问怎么才可以把它转换过来呢

网友:
    是否你不是多层板是2层板,2层板需要设置参考层,或把其中一层信号层设成参考层,否则无法继续转换,在pads的安装目录下有broadsim的说明文档里面各种转换方法都有。

网友B:
    如果是cadence的BRD文件,可以先用allegro另存为DSN文件,然后用hyperlynx转换成HYP就可以用了

楼主(2011-06-13):
回复 网友B:

我想要的是板极仿真啊,直接从expedition PCB中导出或者从hyperlynx中导入.PCB都没有任何东西,查看错误提示是File D:\plh design\BTS_XWJ_832\PCB\BTS_XWJ_832(1).pcb is not an Accel-EDA ASCII .PCB file
    请问这该如何解决啊

网友C:
    从hyperlynx中导入.PCB, 这里的.pcb文件是 Accel-EDA的文件。
你的文件虽然是.pcb扩展名,但不是Accel-EDA的文件!

网友(2011-08-31):
    从AD里面怎样转换到HY里面?

网友:
    还没有学会

网友(2012-03-22):
引用 网友C:
    从hyperlynx中导入.PCB, 这里的.pcb文件是 Accel-EDA的文件。
你的文件虽然是.pcb扩展名,但不是Accel-EDA ...

    如果这里的.pcb文件是 Accel-EDA的文件,可以转换么?或者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啊?

网友:
    expediton PCB直接在output里面可以选转为hyperlynx
不过我基本每次都会报错。
    所以一般是转为odb数据然后再在hyperlynx中导入。
不过这样导入的话会多出2个元件层。暂时这个问题无解。。。

网友D(2014-02-20):
你的PCB设计软件是什么软件?如果是Altium,可以通过软件本身生成.hyp文件的

网友:
    又学到一招了

网友(2018-01-31):
引用 网友D:
你的PCB设计软件是什么软件?如果是Altium,可以通过软件本身生成.hyp文件的

我使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09版本,如何才能将PCB文件装换为,HYP文件,我试过将PCB文件保存为.HYP文件,导入hyperlynx时出现总是提示.HYP file is corrupt or empty,不知道怎么解决?望大虾指教!

网友(2018-04-12):
AD直接转.HYP文件很容易丢失信息,习惯就好

网友(2019-01-08):
转换后提示很多网络无法转换,只能用曼哈顿虚拟联系,怎么回事

网友(2020-08-07)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cadence的BRD文件,可以先用allegro另存为DSN文件,然后用hyperlynx转换成HYP就可以用了

请问怎样将 allegro 另存为DSN 文件?